装机求解:马达线断开,加电,除陀螺和尾舵有动作外,三个斜盘舵机没反应(已解决)

楼主(2011-01-29):
装机求解:
机型450PRO山寨机
马达线都不接,加电,除陀螺和尾舵有动作外,三个斜盘舵机没反应,是否舵机到接受机的通道不对,是JR DSX9 的RD921接收机,现在的接线法如下:
thro:电调
Aile:襟翼舵机1(面向飞机,机头向左,两个并在一起的舵机下方那个舵机)
Rlev:升降舵机2(右边那个单独的舵机)
Rudd:陀螺
Gear:陀螺仪单线(感度?)
Aux1:螺距舵机3(面向飞机,机头向左,两个并在一起的舵机上方那个舵机)

网友:
 都用dsx9了,唉,你看下螺距曲线是不是一条直线,没有理由啊

网友:
也不可能3个舵机都是坏的吧?
会不会接收机有问题啊.

螺距曲线不详细说了, 从左到右45度一条直就行, 你是否是水平一条曲线啊?.
这机是否你自己装的还是别人装的? 是否设置了传说中的落地保险? 目前是否负的螺距? 就是顺时针情况下你的桨转动的话是上的姿态还是下的姿态? 我那老爷V2用的固朗的2.4G控和接收, 关掉油门保护开关后斜盘下来, 开了后就会自己上去一截. 反正也是那3个舵机干的事. 是否类似?

关键是电都不知道通不通, 你把接收和舵一个一个单独尝试下,类似检验舵机是否故障那样去通电尝试, 别接马达!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新手第一次自己装机,螺距曲线正常,接收机对码正常,现在是尾舵和升降舵正常,襟翼和螺距那两个舵机没反应,是否是遥控器中的设置问题?不过在模拟器中遥控器是很正常的。

网友:
把舵机插在其他通道试试~~~~~

网友:
  舵機插到接收到沒有反接吧?

网友:
傾斜盤選了 120度 三个舵机沒有?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回复,后来发现原因了。把那个101的小卫星接收机连上后,一切正常了(奇怪,我似乎看到有人说那个附带的EA101小接收机装不装都可以的)。
另外,最难的尾舵机的安装多了一个经验------那就是,先拆开舵机螺丝分离舵机,然后放到安装位置,再把舵机螺丝安回去。同时从外面拧上螺丝,里面加个螺帽,注意螺丝包中的最长螺丝,要截去一段,不然会卡到尾舵----------从此PRO的装机容易多了。

下面有空的时候再调机。

网友:
要接.
而且将来有了VBAR的话,VBAR也接它. 插了它以后就不再需要插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