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小有不同450PRO布线,图文并茂 画中有画 敬请在此刹一脚

楼主(2011-01-29):
此布线方案不同之处就在于将电子设备都做了合理的“减肥”处理 下面请看

网友:
不错,别炸机就好。一但炸机就晕了

网友:
质疑一下,电机引线一般不推荐随便剪的,因为那只是拧在一起的漆包线,如果把厂家上锡部分剪光了,没有脱漆剂的话不容易得到良好的焊接效果。
其实布线想要整洁,就必须有合适的长度,这个确实很矛盾,实在不行剪电调引线并且用焊接的方式连接电机和电调或许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特别注意了这个我问题`  所以我是把漆去掉了的``

网友:
简洁除了带来感官的愉悦,还能怎样呢?

网友:
机身打孔,怕会降低机身强度。

网友:
LZ很用心 不过感觉不用“减肥”也一样能达到赏心悦目的功效 上图两张大家交流下

此图是有副翼时的布线(没剪一根线头)

无副翼的布线就更清爽了

网友:
我喜欢把电调的T公头在上面引出~装电池的时候就不会顶到机壳了~~

另外我的布线和“老羊”老师的一致~不同的就是接收机是挂在肚子下的~这样方便维修调试~但玩“蜻蜓点水”时就需要格外注意啦~

网友(2011-06-17):
收藏。学学布线,这两天开装了

网友:
虽然没有PRO,但是还是绑定~

网友:
减肥成功

网友:
如果非要剪短线的话 我宁可去剪电调的 因为电调的以后想用长的还可以重新焊长线 电机短了只能接 而且450基本都是练习机 这样布线一来反倒不容易维修调试 建议新手不要学

网友:
其实好赢可以放进PRO的,我的是刚刚好,就是有点挤

网友B:
留个记号 装机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