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11-01-29):
请问飞越的套机怎么样 练习温柔3D会有问题吗
Tarot 450 Sport 高级空机版 TL20008
好赢40A电调
Tarot GY650 高端
陀螺仪
TL2685
450 PRO 无刷马达3800KV/3.5MM轴径 TL450M
MD922 X 1
MD933×3颗
这种配置锁尾怎么样

网友A:
飞行前多检查就行

网友B:
这个配置挺好的,3D没问题。

楼主:
我琢磨着想把好赢的电调换成亚拓的电调 好赢的缓启动好像没有亚拓的来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