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负螺距怎么不见了

楼主(2011-01-29):
我想问大家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今天调机子螺距的时候我遥控里的最低点螺距百分比是0    那也就是说理论上是负10度   可是我遥控里是百分0   油门摇杆在最低  用螺距尺量是正1度左右就算用肉眼看也是正的   怎么会这样  后来我索性把遥控所以数据格式化  把油门推到百分50   从新装了每个舵机的摇臂    螺距百分比是0   25   50   75   100    油门百分比是 0   25   50   75  100   原以为现在应该正常   可是摇杆在最低点是螺距只到负5度左右  怎么调也调补到负10度到正10度啊   怎么回事啊  还有你们油门百分50的时候十字盘距离机身上沿多少啊  我的是1厘米   正常吗  如果最低点是负10度的话那么十字盘是不是几乎贴在机身上沿上了  那还怎么控制副翼和升降啊  不是被卡住了吗    你们说平常悬停最低负2   但总部能不能调负10啊  是吧  大家帮帮我啊   不然怎么飞3D 啊

网友:
如果螺距还不会调整,建议不要考虑飞3D。。。。。。。。。。。提醒一下:调整连杆长短试试。。。。。。。。。

网友:
你先把0螺距调出来再调负螺距。不然都没个0点。

网友:
要调整舵臂的位置和连杆长度,看看这个吧,对你有帮助:
http://www.helibest.net/rc/vh-viewarticle.asp?id=356

网友:
切到IDEL1了吗?

网友:
楼主换主轴了吧?
新主轴上的孔距和原来主轴不一样吧?

网友:
好好的检查吧

网友:
 三级士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