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MK直排机起动问题

楼主(2011-01-29):
新入手的RCMK直排发动机,用120级的起动器没有办法起动,我原来用120级的两个12V的摩托车电池串起来可以起动小松的发动机的,但现在没法用起动RCMK发动机了,后来又在网上找了几个起动器,但都起动不了,请教一下高手们,你们用什么起动器起动RCMK的直排发动机?如果自己作,用什么样的电机去作?125摩托车的发动机可以吗?有可能的话给个纸,谢谢了。

网友:
用24V

用24V

网友:
RCMK的皮带轮直径偏小,和起动机的差不多。如果发动机的皮带轮直径大点会好很多。

网友:
据说设计工作电压12V的起动机你非得用到24V的话随时可能烧掉

网友:
俢改一下!

可以把啟动器的啟动輪的V坑改小直径以増加扭力拒!就可以了!!

网友:
对了,用起动机有个小小的技巧,不知道 LZ是否知道。启动的时候先把发动机用皮带反向转到上死点,也就是起动机带上发动机的时候机器有大半圈自由行程,然后皮带先不卡进起动机凹槽让起动机转动起来直到最高速,最后再猛拉起动机套上皮带,这样利用起动机飞轮的惯性把机器带过上死点,只要带过一次,起动机就能顺利的带动发动机转了。我以前启动FI-V15的发动机用18V电压也很难直接带动,就是用的这个技巧。

楼主:
谢谢高手们的指导,想买个摩托车的起动机作一个,125的能用吗?150的很少,有谁有图纸能不能维一个?谢谢了。

网友:
LS 的看论坛内的短信息的回复

网友:
虽然我不是很懂 但绝对是好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CKY大师,谢谢你的答复,我用的120的起动器,我用你的办法去作一个起动轮,你有没有一个可参考的尺寸?谢谢了,

楼主:
GS 24V起动器

谢谢上海的朋友,给我一个连接我去看一下吧,

网友:
这款12V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