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1-01-30):
各位高手你们好!小弟刚入魔,有一事不明白,船桨往上调和往下调有什么区别呢?望不吝赐教!

网友A:
首先老鼠尾除固定船体的4颗螺丝外,另有上下排列的上大下小2颗螺母,大螺母用来固定老鼠尾已调节好的角度,小螺母可以在大螺母松开后通过前后调节老鼠尾上下角度(老鼠尾向上抬船头,向下调压船头-具体视跑船时的具体姿态而定,一般上下在0.5MM左右逐步调整)。首先拧开大螺母,然后在小螺母前面有一个螺纹状的大松紧环,将松紧环完全拧开,松开联轴器的软轴连接部分后就可将软轴整根抽出了。先清理软轴并喷上除锈剂,然后清理轴管内并加入适量的机油和大黄油(机油起润滑作用,大黄油起最后的防水作用),联轴器上的顶紧螺丝为易损件,每次松开后就无法继续使用。

压浪板用来压住船头,使船在有浪时不会后空翻(高速全油门时),有浪时将2边压浪板压浪向下调节2-3圈,具体试情况而定,保持船在全速时船底有2/5接触水面,船头略翘起即刻。但压浪板越向下调则船行驶时阻力越大。水刀用于控制船的转向,由于螺旋桨的反扭力缘故,故速度越快则向左边转弯时船越不灵活,此时调节水刀可适当改变船转向的灵活性能。但同样水刀角度越小(最小为90度)则船在行进时的阻力越大,切记!

仅针对安装老鼠尾的O艇自己的一点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老鼠尾除固定船体的4颗螺丝外,另有上下排列的上大下小2颗螺母,大螺母用来固定老鼠尾已调节好的角度,小螺母可以在大螺母松开后通过前后调节老鼠尾上下角度(老鼠尾向上抬船头,向下调压船头-具体视跑船时的具体 ...
谢谢三十兄!!!!

网友:
向解答者致敬,又学会知识了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