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碳头罩会屏蔽遥控器的发射信号(2.4)吗?

楼主(2011-01-30):
如题!!!!!

网友A:
会,有影响

网友B:
碳纤的会有很大影响 效果类似金属

网友C:
有影响,碳纤是镀电的

网友:
那用2.4g的怎么办?

网友D:
很多飞油直的2.4接收都在前面的,没影响么?

网友E:
因为大部分油直是玻纤或者塑料头罩吧~

网友F:
這要先看機殼是全碳還是半碳的
基本上只要天線不碰到碳纖維是沒事的
再來 機殼上的碳纖維 是有洞的 你有機會拿機殼對著陽光照
你會看到碳纖維裡面是非常多洞的
這是不會阻隔2.4g的電波的
這我都做過實驗了
所以請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