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征集碳纤桨的DIY方案

楼主(2011-01-30):
买了一节直径4厘米 壁厚0.8毫米的碳纤管。准备DIY个4mm减速组用的浆,请问除了在管上斜着裁桨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制作方法吗?

网友A:
自己用碳纤布下脚料,环氧树脂做,用小型塑料螺旋桨做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碳纤布下脚料,环氧树脂做,用小型塑料螺旋桨做模具

没碳纤布,只有碳纤管,如没有好的方案就还按老办法弄一个试试

网友B:
先磨成长方形  然后把螺旋桨画在长方形上  最后用锉刀.砂纸打磨 如果没有锉刀就用剪指甲刀的那个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磨成长方形  然后把螺旋桨画在长方形上  最后用锉刀.砂纸打磨 如果没有锉刀就用剪指甲刀的那个磨

哈哈,就这么办了。过节这几天就按你和天翼老大的那个方法做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成品

哈哈,头一锅已经出来了,还热乎着哪。望X哥多提宝贵意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6083&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