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年前想干的事情--CJM250冷却

楼主(2011-01-30):
前端时间,要车比较多的45#钢,终于把以前搞了一半的水冷系统完善了....

用乳化油....

楼主:
还有个灯...在面板上硬加了个扭子开关...

网友A:
想请教一下,楼主,一般切削液用的什么液体,对这块一直不太明白,听说有用乳化油的,但是那天跑到卖这些东西的地方一文,乳化油又分什么油基水基的,而且基本乳化油都是线切割液.........立马就晕了,还望给解解惑。。。。。

冷却系统改的很牛哦,看样子回头得效仿一下了

网友B:
用的什么泵啊?上个图看看。

网友:
用水性的

网友:
一般合金刀不用冷却,否则容易刀裂!切割刃性,还是白钢刀好些,但是不耐高温,要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楼主,一般切削液用的什么液体,对这块一直不太明白,听说有用乳化油的,但是那天跑到卖这些东西的地方一文,乳化油又分什么油基水基的,而且基本乳化油都是线切割液.........立马就晕了,还望给解解惑。 ...

我用的就是乳化油兑水比例1:6~1:8之间.有个做机加工的朋友,问了他,他说买乳化油就可以了.他还叫我去他哪里弄几公斤回来用...可惜太远了,没有去.
就直接去买油的地方问老板.跟他说是车床用的,老板说最贵的18块一公斤,最便宜的5块一公斤.我买的是12块的...区别就是贵的效果好.便宜的冬天就要加热水才能开得了...我弄了5KG回来,开始还不知道要兑水.直接用....后来笨笨老师和老华说要对水我才知道.所以后面大概兑出来的比例是1:6~1:8之间.
床子工件,不容易生锈.水蒸发了.就剩下薄薄的一层油.床脏了就开水泵给它洗洗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泵啊?上个图看看。

就是下面这种水泵.配给笔记本的电源就好了...原来还搞了两个泵,一个从桶里面把水抽出来冷却切削.另一个把油盆里的水往桶里面抽...
后来发现没有必要两个泵...油盆出来的管子,直直的下到桶里面去...然后把桶搞密封.只要一开水泵.只要油盆的液面高度足够,就可以把水抽回桶里面去了....如果液面不够.不开水泵,那就让它慢慢流回去....
原来的水泵装在车床上面...发现,有时候很难抽得水上来...后来就干脆扔地上...多加一个管子水泵处于液面以下...

另外,在桶的盖子上面插了两根不锈钢的管子...抽水的管子比进水的管子高5cm左右,并且接多一根软管,让它在桶的另一边.和笔直下来的入水管错开个距离....这样是想让一些金属小切屑沉下去.不会在抽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下面这种水泵.配给笔记本的电源就好了...原来还搞了两个泵,一个从桶里面把水抽出来冷却切削.另一个把油盆里的水往桶里面抽...
后来发现没有必要两个泵...油盆出来的管子,直直的下到桶里面去...然后把桶搞密封 ...
谢谢!如果用汽车雨刮器喷水泵应该可以吧?

网友:
先学习了,待天气暖和车床弄好了也做一套。

网友:
好,咱们思路相同.只是近期比较忙还没来得及搞。小水泵是隔膜泵吗.扬程2米足够了吧

网友:
这个是齿轮泵24V压力很大的能喷很远的

网友(2012-03-04):
楼上那位兄弟 汽车雨刮水泵不好用 那个是离心泵 水泵里面一定要有水才抽的出来水 这样你就要把水泵装在水平面下 要么就要装一个底阀,很罗嗦。这个玩意最好买隔膜泵,这个泵的好处是可以直接在大约1米的高度把水抽上来。

网友:
还真是挖坟啊。不过成哥的东西做的好,顶一个。
我以前也给车床搞了冷却,和成哥的差不多,貌似还复杂点,什么调速都有。
后来发现,我平时干活,就钻孔用几次,合金刀不用冷却,用白钢刀的时候要么是有色金属、塑料,要么就车得慢点。
个人感觉,铣床锯床是最需要冷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