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的旋翼头和十字盘可以用在SPORT的机身上吗?

楼主(2011-01-30):
想自己组架450..想用SPORT大舵机机身和PRO旋翼头,,,请教这样能兼容吗?

网友:
貌似可以,不过没什么意思啊,还是不要杂交的好,破换了原设计有点不妥

网友A:
sport用的舵机大吗?不还是微型舵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ort用的舵机大吗?不还是微型舵机嘛~~~

260舵机啊....

那再请教下...beam e4的旋翼头可以装在SPORT的机身上?

网友:
为啥不直接弄pro的机身呢?
E4就不晓得了。sport和pro没问题的。

网友:
450原配的是微型舵机,如果上260,需要改装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