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转向

楼主(2011-01-30):
450PRO 有个现象 在飞机快要飞起来时 但飞机不离地 我打向前的杆 飞机确是向左前斜 向后打杆确实向后右方向 请问各位 这个情况正常吗 我观察过
舵机
的一致性 也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A:
排除地面效应~十字盘平吗~还有电池的重量~还有重心~

网友B:
回复 楼主:
接收上副翼和螺距的线反了吧?

网友C:
检查相位器

网友D:
先把十字盘动作搞对。。。对了就起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