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落数落天7的各种问题 2011-5-15更新

楼主(2011-01-30):
2010年12月入了个天7(是可以存10组数据,有3个自定义混控),用了近两个月,数落数落天7的各种问题。

坛子里有人说天7有计数器溢出对码失败的问题,我没遇上。我经常飞飞机前检查到问题,把控丢一边修飞机,一个多小时后再去找控,一看都用掉0.2V电压了,拿来就飞也没遇上别人说的问题。我最狠是一晚上忘了关机,结果我的2600mA锂电电压过低报警了。此时突发奇想,想试试电池电压过低会不会失控(这时屏幕都不太亮了),于是把备用7通接收接上舵机电池,居然还能控,就把玩了几分钟一直正常。看来不能一棍子打死一群人啊,我还打算天7一直用来飞电直呢。

昨天晚上打开天7看了看,做工确实不是很讲究,至少电位器引脚没有装PCB板,而是直接焊线然后加热缩套管的。还有就是电位器居然是粘死在活动盘上的,这要是想换怎么办,还是天地飞的电位器质量够好,寿命比活动盘寿命还长,到时一起换的?

除了这些开关旋钮的引线焊接不太讲究外,活动盘的塑料注塑工艺也不太讲究,我能明显看到注塑不良造成的伸缩痕。

2.4G天线也是不能更换的,要说这也没什么,可别弄到机子螺丝都拆了,因为天线卡住了外壳也拆不了啊。最后还是暴力一点拆掉的,要是哪天人品不好,据估计就得换天线或外壳了。
要说这么多缺点,我还用他干嘛。功能强大,价格适中。没有太多银子时,越看天7越可爱。还有就是除非人品太差,不然失控几率还是可以接受的。

觉得手感没有ESKY 的好,摇杆在左右动作时有点旷,不够严密。这个问题我拆开控发现X方向的轴在座子上能动,貌似没有限位。于是切了一小段圆珠笔芯塞住洞口外面裹上AB胶。现在用了3个月一直不旷了。不过心里老是不踏实,老是怕用力大了把胶给顶脱落了。希望天地飞能改进这个问题。

还有能不能在“监视器”这一项里增加舵量的数字指示,能更好的调机和找中立点。

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时,如果使用了EX参数,就会从7点变成5点调整,而且取消EX参数后不知道怎么恢复成7点的。

网友:
顶楼主,国产控也不是垃圾

网友:
没用过来学习

网友:
2.4G里 T7够好拉。。。

网友:
这么便宜的点阵,带复杂混控的控,已经够便宜了。至于稳定性,看来都是因为用普通干电池引起的。
这么便宜的控,已经算是完美的了。一个古老的的6EX2.4G的竟然敢要10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0年12月入了个天7,用了近两个月,数落数落天7的各种问题。
坛子里有人说天7有计数器溢出对码失败的问题,我没遇上。我经常飞飞机前检查到问题,把控丢一边修飞机,一个多小时后再去找控,一看都用掉0.2V电压了, ...

您好:
             感谢您数落了这么多的问题, 在后续的生在设计中我们会尽量完善您提出的问题,祝新年快乐,天天爽飞!

网友:
祝新年快乐,天天爽飞!

网友:
我也买了天7,这控确实不错,好用。

网友:
我用天7飞450, 入魔两月从未失控。  我自己做了两个锂电池并联供电,估计能有1400mah, 又一次忘了关,连续开机,大概可以用4-5小时。  要说模样,也不觉得丑呢?

楼主:
觉得手感没有ESKY 的好,左右摇杆在左右动作时有点旷,不够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