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船模用外转子电机到底好不好?

楼主(2011-01-30):
船模
用外转子
电机
到底好不好?

网友A:
我觉得好,就是不能用水冷

网友B:
优点还是有的,比如:便宜。

网友C:
还有一个好处,外转效率高,硬朗一点!

楼主:
不水冷是不是不能开很久?
不水冷是不是不能开很久?

网友D:
外转子电机一般为多级电机在中低速时的扭力表现非凡,但在高速时则全无什么优势了,所以一般飞机上多采用该种结构的电机,但个人感觉船上除了F3-E能用得上以外,其他的电船都需要的是电机高速时的表现,而且没有水冷随着电机温度上升同比效率下降得也厉害。慎重啊!

网友E:
外转的电机没有比较大的 船用一般KV较高 要大电机又要高KV的外转电机不好找 如果有的话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网友D:
不做高KV值是有道理的,因为在高速上它就是个鸡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