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帮中的生力军~~·挑战风浪(新加视频)

楼主(2011-01-30):
为船帮中的生力军而作,偏爱风浪的X15~~~~

X15中的战斗机~~~

外号爱国者~~

外号爱国者~~

外号黄菠萝~~~~

外号黄菠萝~~~~

楼主:
视频位置:

网友A:
今天跑X15 卡在冰里了, 回来一看, 电机转不动了, 原来顶丝松了, 拧紧后油门一拉, 发现轴震动的非常厉害, 请教老虎 ,是什么原因啊, 那里不对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跑X15 卡在冰里了, 回来一看, 电机转不动了, 原来顶丝松了, 拧紧后油门一拉, 发现轴震动的非常厉害, 请教老虎 ,是什么原因啊, 那里不对竟了

可能是浆打到冰了,打弯了2MM的直轴,可以拆出来检查吓,如果是的话可以自己调直就行了~~~

网友:
好正啊!你话碳纤维有无黄色咖呢?

楼主:
配置:

腾翔 X15玻纤版船壳

VIPER 1540 4T  5100kv 电机

腾翔  竞赛版 120A 电调

腾翔 CNC 4834浆

飞虎 6000MA 25C  2S 锂聚电池

飞虎 MONO专用轴系,吸水舵系,不锈钢水刀

17克 3KG     金属齿舵机

10克防翻配重

网友:
调的好 无得弹

网友:
速度好快。。。稳定性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跑X15 卡在冰里了, 回来一看, 电机转不动了, 原来顶丝松了, 拧紧后油门一拉, 发现轴震动的非常厉害, 请教老虎 ,是什么原因啊, 那里不对竟了
我也有这个问题~无奈了的~  黄色的最性感~

网友:
船底很有意思,
轴震动可能是因为轴被打弯了,或者连轴器和轴的工差落在同一半径方向的直线上造成。
顺便帮增贴一个人家在大洋里跑船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