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7X 自制7812稳压电源 实测电流 PPM下380 有图

楼主(2011-01-31):
这控真是没治了,PPM下电流居然是380毫安,我自己做的电源,用的是7812,空载下是11.7V,上了这个控负载后是10.7V,射频下是 370毫安,PPM模拟器下是 380毫安,2.4G控,请教各位前辈这控为啥这么大的电流,它咋想的,单片机有这么费电吗?大家都知道在PPM非射频下是没有无线电发射的,高频射频电路是不工作的干嘛还这么大的电流,玩那! 4W多的功率呀,太吓人了!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表不错,这控早该扔了

网友:
不是单片机耗电,是7805效率太低!

网友:
三端管的自耗电是非常厉害的

网友:
LZ是不是把电流表串在了7812的输入端上了?另外你那个变压器出来有没有桥堆?桥堆加电容后输出电压会是1.414倍。7812又是线性稳压器件,输入输出压差越大,自损耗越大。你试试看串在输出端测测。有条件的可以换用DC-DC,效率高而且发热小。

网友:
LZ把高频部分供电直接断开试试,如果电流下降到40MA以内,说明高频板效率太低。否则编码板本身耗电就高,直接换控。

网友:
哈哈,表示同情的同时,有个建议去掉7805  然后买下UBEC换上去,不过电源品质好点不然对射频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你很专业。
我也是学电子,有桥式整流,四个IN4007 滤波是 25V 1000微法,电流表是串接在 7812的输出端。
我也觉得是 3端稳压效率太低了,那就只好拆开控,把单片机用电的 7805拆掉,换上DC-DC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PPM下 射频不工作,可能真的是 编码板子太耗电了

网友:
关掉发射模块,看看是多大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PPM模式下 发射模块是不工作的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拆开控 把2.4G模块 断开 ,我已经拆开控并拍了新的相片 马上发帖 给大家分享 内部构造做工

网友:
关注一下 顺便也对比一下我的控好点程度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内部图在这里 ,另一个帖子

网友:
输出100mW,需要12V、380毫安的电流就太费电
此设计人员思路有问题,不符合环保的要求
现在许多公司的2.4G用1S锂电即可,以后的设计要跟上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