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出MB在FUTABA上的设置!!

楼主(2011-01-31):
强烈建议出MB在FUTABA上的设置!!,用FUTABA的朋友请顶我!!
折腾了一晚,终于搞定。

网友:
MB不是有说明书吗?

网友:
futaba实在太多型号,你需要什么遥控器的?呵呵,要学会举一反三,不要盲目抄个数字

网友:
说明书上有呀,我就是用的T8FG飞的700N,一点问题都没呀,为何不看说民书

网友:
不懂的快递给我,给你代劳免费的,说明书也不用

网友A:
就是斜盘改成H1而已,其他设置跟有副翼没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斜盘改成H1而已,其他设置跟有副翼没区别

   对的呢,我就帮朋友搞过一个MB+T8FG,除了把斜盘改成H1之外,所需要的就是在控上修改舵机的正反向了(前提是线一定要接对) 我就搞错了,折腾整整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