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交流电线柱如何做绝缘

楼主(2011-01-31):
开关电源的220v线柱,看着心虚,如何做绝缘。

接好涂满704胶可以么?

网友A:
我是用电工胶带把220V接线那里封起来

网友B:
接线排全拆了,机壳开孔,上标准“品字口”插座(电脑上那种)。然后就任玩了。

网友C:
我是热熔胶打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电工胶带把220V接线那里封起来

这个封的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面胶

这个有点不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排全拆了,机壳开孔,上标准“品字口”插座(电脑上那种)。然后就任玩了。

这个对动手能力有些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热熔胶打死

要用专门的工具么?还是用打火机把胶条烧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推荐改用电脑机箱电源后面那种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