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享下X450数值

楼主(2011-01-31):
我的X450无论怎样调防风性都很糟,老顺着风跑,官方数据也不行,那几个PID值实在不太理解意思,所以请大家分享下数值,谢谢。

网友A:
同意 官方应该公布软件参数的详细说明, 搞的老手老觉得这小儿科的问题可笑,但是这对我们新手来说,简直是天书!

网友B:
调什么数值也调不到顺风不跑。。。用缺省的PID就很好飞了,有风的情况下用航线模式就行了。。。要想顺风不跑必须要定位系统辅助了,跑了就修正回去。。。。人工修正和自动修正,他都是修正。。。先要跑了才有得可修正,不跑是不可能滴

网友C:
被风吹了肯定要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