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继续提问关于陀螺仪模式设置问题,2801PRO的请飘进来... ...【再次提问】

楼主(2011-01-31):
潜水中,看过某些帖子,可以在控上切换陀螺仪的锁定模式和普通模式,小弟先入了个2801pro,不过看说明书后百思不得其解!

控上只有设置感度,没有设置锁定模式的!!!
天地飞和FUTABA等都有这个模式设置的哦~~~~~
是不是2801PRO有问题还是需要怎么设置啊?

菜鸟问题,大侠见笑了!

AUX1接螺距
AUX2接感度

没有模式设置

没有模式设置

有模式设置

有模式设置

这个也有模式设置

这个也有模式设置

网友:
锁定模式和感度有关,陀螺仪某个感度范围是锁定模式,所以只要调节感度就可以切换了。具体看陀螺仪说明书。

网友A:
50%以下是非锁、以上是锁定模式,一般飞用不着设自动模式,AUX2开关的0对应菜单里0的值,1对应菜单里1的值

网友:
建议先把所有两个感度值都调成70-80之间,高了一起调低,飞3d再根据转速调低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以下是非锁、以上是锁定模式,一般飞用不着设自动模式,AUX2开关的0对应菜单里0的值,1对应菜单里1的值

那么哪些遥控有模式设置有什么用吗?
我真是糊涂了!

网友B:
看陀螺仪的指示灯,上电自检以后陀螺指示灯恒亮,那么代表已进入锁尾模式,如果不亮,就是非锁尾,建议看看陀螺仪的说明书,关于陀螺仪指示灯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陀螺仪的指示灯,上电自检以后陀螺指示灯恒亮,那么代表已进入锁尾模式,如果不亮,就是非锁尾,建议看看陀螺仪的说明书,关于陀螺仪指示灯的说明

我找了个KDS800的说明书看了,但是还是写着在遥控器上设置锁定模式和一般模式!!!
那2801没有设置啊?那怎么办?

楼主:
我又找了一个G20的说明书(与飞越的GY650类似)
上面写着设置感觉为时是锁定模式,为时是速率模式(一般模式)!
那我又晕了,2801PRO感度只有正的,没有负的~~

楼主:
是没有人知道?还是我问的问题白痴啊?

网友C:
感度设置2801 pro有三个选项,一个auto,一个手动设置0,1,还有就是INT还是怎么的忘了,设置成INT的就是非锁尾模式,等于关掉了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度设置2801 pro有三个选项,一个auto,一个手动设置0,1,还有就是INT还是怎么的忘了,设置成INT的就是非锁尾模式,等于关掉了陀螺仪。

那这个INT就等于关掉了,但是不是一般模式哦!

网友D:
俺买了8FG,可以用开关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买了8FG,可以用开关控制

难道2801PRO设计有问题?

网友E:
锁定模式和一般模式是陀螺仪本身的模式稱呼, 不会在控上的菜單出現, 2801 Pro 及 KDS800, Gyro/Aux2 中設定 50% 以下是非锁、50% 以上是锁定模式,在說明書中的例子  0: 70%  1: 40% 即 在控上 AUX2 開關在 0 位置時, 陀螺仪感度是 70% , 並已進入锁定模式; AUX2 開關在 1 位置時, 陀螺仪感度是 40% , 並已進入非锁模式。

INH 是INHIBIT 的簡寫, 該開關旡效, 即感度是 0%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锁定模式和一般模式是陀螺仪本身的模式稱呼, 不会在控上的菜單出現, 2801 Pro 及 KDS800, Gyro/Aux2 中設定 50% 以下是非锁、50% 以上是锁定模式,在說明書中的例子  0: 70%  1: 40% 即 在控上 AUX2 開關在 0 位置時, ...

那我还有个问题:
为什么天地飞、FUTABA的控上有“NORM”和“AVCS”的模式的啊?

网友(2011-03-28):
楼主 2801上面有一个开关啊,你拨一下就可以切换了。怎么搞的这么复杂?开关的位置在右上角长的名字叫AUX2/GYRO 拨动它就可以切换了

另外在你设置陀螺仪感度的时候,你可以拨动下开关试试,他会自动切换到锁尾与非锁尾模式的。不信你试试。。

只过不是楼主用惯了其他品牌的控这控你不习惯罢了。多多研究下就明白了。一开始我也是不懂后来多看了几遍说明书就明白了,不是直接设置的,它给直接映射到硬件开关上了,70左右是锁尾模式40左右是非锁尾模式,设置好以后拨动开关就可以切换了。

0代表开关在上边的位置,而1代表下边的位置,你设置好以后拨动开关就可以切换了。灰常简单哦~~

楼主:
现在知道了,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