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尾巴很肉`感觉没力呢``

楼主(2011-01-31):
我的450尾巴很肉`转弯感觉没力``  不灵活``没有那种很犀利很灵动 很干净的效果``  像没吃饭一样软````
配置是401+9254    和电转速有没关系呢?  3800KV13T

网友:
这个图片的虚化效果相当的给力~

网友:
感度太低了吧,转速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度都在80了````

网友:
什么地方传动不好

网友:
陀螺是相当给力了,你的尾桨倾角太小了。

吧尾桨角度调大点,陀螺感度调低些。

网友:
有可能尾传动轴打滑了

你握住尾桨,转动大桨试试是否打滑?

网友:
是不是尾推的虚位大了?

网友:
尾桨倾角太小

网友:
转速低了

网友:
检查尾部所有塑料与金属结合使用的部位。尾垂是个草莓???

网友:
和V200相比。
我也感觉我的飞越Sport有这个问题。
配置是天7+KDS800+恒吉922。

网友:
你在有心理准备的基础上突然拉起点油门同时打打方向舵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转速低,夹角小

楼主:
浆角冒似在锁尾模式时陀螺仪自动确定在这个位置的``
  刚好在这个位置不左右偏转`` 那如果我把角度变了` 飞机肯定要偏  当陀螺感觉到偏转的时候 还是会修正到这个位置来啊``

网友:
转速调上去!

网友B:
会不会是为舵机行程太小了

网友:
LZ的450用9254?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为舵机行程太小了

是否应该认同这点?这和电机转速、齿轮无关,尾巴有无力度,
全在于调试尾舵机的行程和中立点……

楼主:
行程够拉``
我两边都到底了``

网友:
尾推顺畅不?

网友:
上尾部写真

楼主:
回复 网友C:

顺```

网友:
把尾舵机的limit值调到最大试试

楼主:
关键是已经撞强了``两边已经满了` `

网友:
遥控器里面的舵机形成设置,不是gyro设置。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已经撞强了``两边已经满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设置的END POINT嘛`````
尾推已经顶到轴成 和尾桨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