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楼主(2011-01-31):
准备启动时一捏吸油皮帽就破,就拆了一台割草机的换上。
再续...关上风门.拉了多下没反应,拆开火花塞滴点油进去后,拉几下就响,再拉又没么应
唉。。。。拉的腰酸背痛。。。。不玩啦,明天再续,不知道是不是化油堵了

网友A:
老朋友!
出山了:loveliness:
看一下;
1)墊片有沒有漏气
2)化油器的真空吼有沒有不对吼或暏了
3)真空膜片破了

网友:
对汽油机化油器我真的不在行,最怕调机器
要是真空膜破掉可就惨了

网友:
晕。。。刚刚去折腾了几下,不知道怎么回事,两三下就启动了
现在太晚了,明天去跑船

网友B:
換化油器....

网友C:
油气比例是否正确,正副油针位置是否合适,有电的话这是关键!我也试过同样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