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磁场传感器,是不是不需要陀螺仪了

楼主(2011-02-01):
想做个直升机姿态控制的东西,看了一下各种传感器,发现磁场传感器可以感测方向,而且是绝对方向,在单片机的处理下,应该可以很容易转换成角速度,个人觉得应该可以取代
陀螺仪
,有这方面经验的大大探讨一下,有兴趣的也可以聊聊
[qq]
[/qq]

网友A:
磁场传感器只能提供一个地球坐标下水平轴的方位(如果你的飞机斜着飞,你就不能锁尾了),而且精度很有限,而且还比较容易被干扰,优点是误差不会随使用时间积累。所以地磁传感器适用于头传这些对精度要求不高,但是要避免漂移的场合。
陀螺仪提供的是一个自身参照系下的轴方向,精度很高,可以直接测量角速度,不容易被干扰,缺点是方位角是用角速度对时间积分的,所以误差会随着时间积累而慢慢漂移。

网友B:
而且不能提供飞机平衡姿态的数据。

网友C:
有三轴的

楼主:
多谢各位
尾冲大侠说的对,斜飞不能锁尾会是个致命弱点。虽然可以将地球坐标转换为飞机自身坐标,但是显然太麻烦了,看来陀螺仪还是要着吧
回md35,整体方案还有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可以提供飞机瞬时姿态,这个前面没说

网友B:
加速度就是重力传感器,它可以提供姿态,但是必须配合陀螺仪。否则任何晃动下,重力都不稳定。
重力传感器在飞机模型上不能单独使用。

网友D:
有3轴的磁传感器,不过需要用3轴加速度计得到的平面姿态计算的。
另反映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