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喜!!!恭喜!!!!!

楼主(2011-02-01):
恭喜各位模友新春爽飞!!!!我的天行者经过两天鏖战(新手所以很费时) ,终于完成了,发帖庆祝一下,嘿嘿

整机

整机

还是整机

还是整机

机舱内部接线(有点乱)

机舱内部接线(有点乱)

传说中的机屁股

传说中的机屁股

接收机和GPS模块

接收机和GPS模块

机头

机头

我的机库有点乱,嘿嘿

我的机库有点乱,嘿嘿

麦克风

麦克风

起落架用层板加强

起落架用层板加强

机轮换城大的,加大不加量,嘿嘿

机轮换城大的,加大不加量,嘿嘿

网友:
那个黑胶封装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
你看到的应该是电调

楼主:
昨天晚上试车,其他数据正常,只是耗电量没动静,不知是哪里的问题,请高手解答,我的OSD是skylark最便宜的那种

网友:
你的接收天线不展开的吗?

网友:
螺旋桨翻过来装会好一点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FPV都搞天行者啊

网友A:
ls 看到的很准确,螺旋桨的确是反向了。

一般的时候我不重复别人的观点。这次要例外了。快点改正了吧。

网友:
呵呵~
楼主离FPV不远了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时候我不重复别人的观点。这次要例外了。快点改正了吧。

这事儿偶干过。。。。。。估计损失了50%动力。。。。

看来这是每个人必走的一步。。

网友B:
如何看出螺旋浆是装反了,我都是加电有推力就行,好象浆想反装也卡不进去呀,求教。

楼主:
真的是装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看出螺旋浆是装反了,我都是加电有推力就行,好象浆想反装也卡不进去呀,求教。

螺旋桨的原理就是一对旋转的机翼,一样有翼型,因此。。。。

网友C:
我说的是这个~~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看出螺旋浆是装反了,我都是加电有推力就行,好象浆想反装也卡不进去呀,求教。
桨反了怎么可能装不进去?

仔细看了下,楼主的桨真装反了.这样动力损失很大呀.

请问一下楼主的电机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这个~~是个什么芯片???

同问

网友:
感觉像是用来共地的

网友:
突然发现小死鬼然模好快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