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样配450行吗

楼主(2011-02-01):
过年了····我准备搞一架450
配置
Tarot 450 Sport 高级空机版 TL20008(皮传)
TarotPentium-40A电调 TL2345
Tarot GY650 高端陀螺仪 TL2685
450 PRO 无刷马达3800KV/3.5MM轴径 TL450M
450 T9257数字锁尾舵机/宽频1520US TL2301
MG90 14g 金属齿轮数字舵机(S版) TL2341 ×3颗
Tarot PU防震胶垫 TL1457
塑料球头扣扳手 TL2161

天地飞7通2.4G
这样的配置够吗
我只是新手,距离练3D还有一段时间,要求机子稳定,好操控就好了,不搞暴力3D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少了点配件和备品.
控的话建议首先就买个好的,因为为了学习和设置,再有就是再炸也炸不坏控

前提是模拟器有练

网友B:
回复 楼主:

斜盘舵机最好买(非S版的),控建议买6EX,很稳定,还有就是陀螺仪按照你的要求KDS800最适合,以后水平上去了换个好点的也心疼这点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了点配件和备品.
控的话建议首先就买个好的,因为为了学习和设置,再有就是再炸也炸不坏控

前提是模拟器有练

说实话我的钱不是很多,而且要留着修机子
天7已经在路上了·······
模拟器······有练过
配件的我会去慢慢找····
大家说说还要配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盘舵机最好买(非S版的),控建议买6EX,很稳定,还有就是陀螺仪按照你的要求KDS800最适合,以后水平上去了换个好点的也心疼这点价格

S和非S有什么差别

网友:
貌似你这个 就是飞越450 SPORT的配置啊

我年后也准备上的

但是我 找到另外一家是 1600的机子 带动是 GP780

网友:
关于 遥控的选择确实是个麻烦事

网友A:
电池买了吗
充电器买了吗
六角螺丝刀套装买了吗
WD40要买两瓶搞清洁用
塑料扎带多买点
20多块的辉盛舵机建议买几个有方无便
尾管买5到10根
螺丝胶买一点
整机的螺丝包买两包
脚架若干
....

网友:
高端陀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买了吗
充电器买了吗
六角螺丝刀套装买了吗
WD40要买两瓶搞清洁用
塑料扎带多买点
20多块的辉盛舵机建议买几个有方无便
尾管买5到10根
螺丝胶买一点
整机的螺丝包买两包
脚架若干
....

请问 WD 40是 神马

另外 能 把需要准备的备用零件 立列个清单吗?

还有 450到底 需要配个神马 控就够了  新手 (练习模拟器)

谢谢 老鸟的帮助 对新手有很大的意义

楼主:
请老鸟为我们这些新手列个450配件表我们好一起买回来 我是新手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就 是 为什么要打螺丝胶啊

打了怎么拆呢?

网友:
打个中强度螺丝胶就可以了。好拆,就是有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就 是 为什么要打螺丝胶啊

打了怎么拆呢?

不打的话,准备空中散架

网友A:
螺丝胶必须打...!!!!螺丝胶可是螺丝与金属部件结合不松动的关键.特别是针对450这样的高频震动的机器. 你用中强度的螺丝胶, 螺丝头稍微抹一点螺丝胶,再拧到金属部件上, 塑料部件也应该用上. 比如需要拆机维护的时候,螺丝胶导致螺丝拧不下来的话, 建议用电烙铁接触几下螺丝头,加热后能融化并拿下.

WD40是一种防锈自动喷雾, 包含40种配方所以叫这个名字, 一般五金店都有卖, 记得,要问问是不是假货,市面上好多假货. 真货的话很好用,除了能去锈,还能清洁,润滑,而且是喷的,使用方便.
不过适量就行,这东西有一点点腐蚀性, 金属没事,但是喷了塑料的话记得要抹干净. 而且这东西能清洁玻璃什么的, 比如你用透明胶布粘了东西,撕下来以后没干净很黏糊, 用wd40也很管用, 就类似抹机水或玻璃水.

给新手列个450配件表的话,肯定要么被朋友踩,就是被商家骂是某某托, 没人肯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胶必须打...!!!!螺丝胶可是螺丝与金属部件结合不松动的关键.特别是针对450这样的高频震动的机器. 你用中强度的螺丝胶, 螺丝头稍微抹一点螺丝胶,再拧到金属部件上, 塑料部件也应该用上. 比如需要拆机维护的时候,螺 ...

不会的,如果列出来我们一定会非常感谢老鸟,不要加品牌就好了,如果实在不行发我的邮箱:lzc515270801@sina.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胶必须打...!!!!螺丝胶可是螺丝与金属部件结合不松动的关键.特别是针对450这样的高频震动的机器. 你用中强度的螺丝胶, 螺丝头稍微抹一点螺丝胶,再拧到金属部件上, 塑料部件也应该用上. 比如需要拆机维护的时候,螺 ...

谢谢 前辈你的详细解释

其实 关于配置表神马的 可以不必公开 列

私下里 PM也是可以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买了吗
充电器买了吗
六角螺丝刀套装买了吗
WD40要买两瓶搞清洁用
塑料扎带多买点
20多块的辉盛舵机建议买几个有方无便
尾管买5到10根
螺丝胶买一点
整机的螺丝包买两包
脚架若干
....

过来人的经验之谈~楼主照着这个买就是了~绝不会错的~

网友:
楼主先买个模拟器练练,几十块钱的东西,便宜还能减少炸鸡。非常必要!

网友:
没有买桨!!!

网友D:
塑料的球头扣钳,这个也许用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