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门FPV,请大家推荐一套可靠的设备

楼主(2011-02-01):
入门玩玩,价格不要太高,谢谢!

网友:
1.2g 800mw
2.4g 700mw
5.8g 500mw

楼主:
能说说具体的品牌吗?
这些设备能会干扰futaba72M遥控设备吗?

楼主:
另外用什么品牌的摄像头比较好?
视频的存储和显示大家用的是什么设备?

网友A:
摄像头推荐ZI6,改了广角镜头后,既能当摄像头用,又能高清摄影及存储.价格还不及某些FPV商家的540镜头.

网友B:
兔哥.个人意见....ZI6最好是配合其他的摄像头一起使用....谨防ZI6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推荐ZI6,改了广角镜头后,既能当摄像头用,又能高清摄影及存储.价格还不及某些FPV商家的540镜头.

ZI6和图传有直接的接口吗?好像需要改装,比较麻烦,还经常有问题

还能推荐一下其他的方案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兔哥.个人意见....ZI6最好是配合其他的摄像头一起使用....谨防ZI6死机
我的那个ZI6从没死过机,只是经常没按录像就上天了,只得又降落.
ZI6经常无端死机的原因大都是两块板松动了.

楼主:
能否不改ZI6,直接做一个转接头将ZI6的AV out和图传输入端连接起来,而不去拆外壳,改线路。

这样手续繁杂,还容易出问题,

能减轻多少重量?

或者只改供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