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究竟要从什么机子开始练

楼主(2011-02-01):
我问了好多人这个问题,有人说从雷鸟一类的入门,有人说从450入门,还有人说从500入门请问像我这种新手要从什么入门?请老鸟们把利弊列出来
谢谢!
还有就是我的天7已经在路上了

网友A:
你的天7都在路上了,入450吧,小飞机不抗风,维修比大飞机难度大,精度要求比大飞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天7都在路上了,入450吧,小飞机不抗风,维修比大飞机难度大,精度要求比大飞机大!!

450···我本来就想买450,请问舵机要买进口的吗?我觉得国产的就够了

网友:
其实大家说的都有点对,但又不都对

这是因人而异的,有钱,怎么入都无所谓
没钱,没人带,又不愿意练模拟的,入小机
没钱,没人带,苦练模拟的,入450,胆大点,有点小钱,考虑500
有人带,练模拟,又有点小钱,考虑大机
当然,还有很多因素,比如,场地,个人偏好等
总之,问别人不如多潜水。。。。。。

楼主:
我是没钱,但是有人带,也稍微练过模拟器,我觉得450是一次性投资,可以练悬停也可以进阶3D··

网友:
我是无师无伴。
去年11月入魔,现在在练习航线。
先入手CB100,后来买的450sport。
冬天在室外飞450的机会太少,而且尽管450炸机的成本不高,但维修调试是很费时间的。
正好能找到比较大的室内空间,就又入手了无副翼的V200。
总之,JJ小,炸鸡花费的时间也少。
CB100总炸尾翼,更换尾翼的时间在1分钟以内。
V200总扫主齿,更换主齿的时间在10分钟以内。

网友:
真真正正先买个好控和一个模拟器,奋斗1个月, 即可.

网友:
看楼主的定位了~如果只是休闲玩玩,就买个宅机咯~~
如果将来想在这方面有点成果的,就狂练模拟器吧~这是非米人想飞好的唯一办法~

当然模拟器飞好了,真机也得慢慢来~~~呵呵,在练模拟器期间就在论坛深度潜水,把不懂的全部弄懂~~

网友:
450入门的飘过。

楼主:
其实我对模拟器有严重的偏见·········

网友:
425 入门吧

网友:
有人带425入门是不错。。够稳

网友:
我第一架飞机是亚拓450SE GF,一飞就炸,后来买了九鹰218A单桨的四通机,觉得很不好飞,就送人了,后来经过苦练模拟器,终于能飞450了,现在觉得450很好飞(对尾悬停)。

网友:
感觉先玩lama  练习一下维修技术和基本机械常识。450固然不错,如果想玩好,一次性投资比较大。综合来看,玩lama性价比不错。伴随你在lama的反复维修投入下,最终你会有决心一次性投资450的,我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对模拟器本人看法是:1.模拟器终究是模拟器,不过要玩450的话,那种操作手感必须使用模拟器,但是不能全部仿真,还是有差异,要做好摔机准备。
                                        2.模拟器里面的油门反应,和方向反应和现实还是有差距,当然这个有几次真机体验机会也会发现。
                                        3.练习模拟器的时间比玩真机的时间要多很多倍,如果想速成还是用真机然后辅助模拟器找条件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