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2-01):
我的450SV带的40电调 怎么插上电就报警 然后
舵机
平衡仪都有电 油门行程也设不了 换别的电调就没事 求高手指点。
对了有延庆的模友吗? 请指导一下。

网友A:
要设置油门行程先确保油门锁定开关是关闭状态。

楼主:
我用的是FUTABA FF9 没有什么油门锁啊
邱哥 能教一下空的设置吗 谢谢了
还有平衡仪 就是设不好 感觉平衡已不起作用 啊
见天 把飞机炸了 不是太严重
我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
拜托了 谢谢

楼主:
今天用的是模型总动员的电调 固朗的电调还是没调好

网友B:
恩 我的平衡仪也好像作用不大,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