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0 新装 YS56 SR

楼主(2011-02-01):
因为OS55无缘无故突然崩活塞,决定换个发动机试试 详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5865

YS56样子和我以前那个ys50ST外形是几乎一样的,只是化油器不同。YS56的化油器,比较长的油针是中速油针,高速油针和副油针是要用螺丝刀来调整的。

副油针和高速油针是原厂设好的,直接按照说明书上的磨合要求,把中速油针开到两圈,悬停来磨合。三箱油后,油针不动,直接切3D飞钟摆,动力很足~

下次飞多几箱油后,关油针试试

网友:
这个皮带换了么?怎么是黄色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A:
增压管怎么到下面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压管怎么到下面去了?

YS的增压不是接排气的,增压管接在发动机的后盖上,中间有一个单向阀,化油器里面有一个膜片,和单向阀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YS的增压不是接排气的,增压管接在发动机的后盖上,中间有一个单向阀,化油器里面有一个膜片,和单向阀也差不多。

哦,学习了

网友(2011-03-06):
我的也是SR,很好用,动力很充沛~~

网友:
看到定速探头了,这机好是好,就是这个定速安装头疼。还有OS50装不进去,刚又定了雷虎53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定速如果是亚拓的就不好安了 用701或者gv 1都能直接安上 53发动机我用过两台都有问题 正好提醒你注意 一是化油器拧得紧了就会受热变形将油门摇臂卡死 松了则会因为振动把化油器振松 解决办法是在两个化油器固定螺栓上加橡胶垫圈(我用舵机耳片的那种橡胶) 还有就是53对小油针很敏感(被os惯坏的人肯定受不了) 动力应该不会让你失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速如果是亚拓的就不好安了 用701或者gv 1都能直接安上 53发动机我用过两台都有问题 正好提醒你注意 一是化油器拧得紧了就会受热变形将油门摇臂卡死 松了则会因为振动把化油器振松 解决办法是在两个化油器固定螺栓上 ...

谢谢提醒,我回来好好调一下。定速用的确实是亚拓的,体积比较小。GV1太大还有701也不小。没位置放了,因为我飞机用GVR-7020供电。定速探头我自己挫个固定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说清楚,呵呵~我的意思是说GV1和701的那个固定座可以拿来给亚拓的这个定速器用,当然自己做也行。我的也是用7020供的电。

网友:
上个小图

布得不好,不过定速器安上还是很轻松的。地方绝对够用了

网友:
线走的很漂亮,比我的好多了,装完上个照片吧,你接收位置很强大。我没想到。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