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S2216

楼主(2011-02-01):
朗宇S2216 450PRO只飞悬停,航线。kv3800。KV3950 选择那个好? 12 T.13T哪个省电?省电。

网友:
理论上是3800的配12T 比较省电

网友:
KV3800的好,能省点电,配12T足够了

网友:
实际上是3800的配12T 比较省电 ( 相同环境下!)

网友:
潜水的,飘过!

楼主:
ACE  3S   2200MAH     25C
    KV3800,,配12T  一般悬停几分钟。

网友:
当然是3800的配12T 比较省电啦。

楼主:
那么  KV3800,,配13T 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  KV3800,,配13T 呢 ?

T数越高,主旋翼的转速越高,消耗的功率越大,你说哪个省电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