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首飞晒图,顺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1-02-01):
昨日425算是正式首飞了。
飞起来后稳定性非常差,我开始也没发现哪有问题,在想怎么会这样,和论坛上评论的感觉完全是两码事。
425应该是稳稳的甚至是笨笨的才对啊。

后来发现,原来打升降舵的时候会影响副翼舵机的动作,打副翼的时候又会影响升降舵机的动作。
怪不得我的425飞起来感觉那么差劲,需要不停的修舵才勉强悬停住。

但是我拨掉电机线,静态打舵的时候一切都很正常,看不出什么问题。
与是我在客厅里让旋翼转起来后,问题发现了。
打舵让十字盘往前的时候,这时近道理主旋翼面的动作应该是向正前方倾斜的,但我的是往左前方那个角倾斜的,往后打舵本主旋翼那个面应该
往正后面倾斜的,这时却是往右后方倾斜的。
今天一天仔细查找原因,任何问题也没找出。百思不得其解。
在这,小弟有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帮你分析一下,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

1、你用的斜盘舵机是什么牌子的,全部拆卸下来,检查是否同步。

2、你的控是什么牌子的?看看斜盘设置是120度还是140度的。

其他原因暂时没想出来,你先检查以上两个原因。

另外你在客厅里旋转检查问题,非常危险!
应该把电机线拔了,单独检查舵机状态。或者油门锁定再检查。阿弥陀佛

网友:
我又仔细看了你的帖子内容和照片,

感觉主要原因是控的设置问题。请仔细看控的说明书,否则你只好请内行当面给你设置遥控器了

网友:
你看看每个舵机的舵量百分比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模友帮忙分析!

舵机是亚拓的610,是新舵机同步没问题。拨掉以达线检查过的,看不出什么问题,就是主旋翼转起来以后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用的是新控设置没问题。

百分比设的是初始状态的60%

另:我把舵盘多于的舵臂剪掉后在客厅悬了一下好像有飞起来要稳当些,
开始发现多于的舵臂在舵量大的时候会干涉到球头扣。
但是在地面上旋转的时候旋翼面还是像我说的那样不是直的往前或往后。

网友:
真是奇怪,楼主用的什么控,把详细设置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是不是120度那里没选好~~~~~~~~`

楼主:
经过一玩过425的高手指导,查处问题所在了,发现飞机十字盘的相位不对
有哪位模友知道调整方法吗?
我飞机配置:610*3
                        401=9254
               电机:XXD2820-5T,电调:亚拓70G

控是:JR X7R,接收:RS770S

网友:
要是其他的调整方法,一定需要当面看才能提出建议了

估计楼主没有飞过450。如果你有450的调机经验,425非常容易安装和调试。

我就是先飞的450。后来买了425,按照说明书安装后,试飞非常稳,绝对好过450的稳定程度!

楼主:
我三年前用亚拓450SE入手的,
然后飞过SJM 430(500级别),再然后进阶到亚拓600N。

中间一年因为刚生小孩要照顾所以停飞一年。

这个425的问题出现在向位器的卡点上,有点偏移所以造成十字盘相位不准也就是说打舵以后的舵向是偏的。

现在把塑料向位器上那个小卡点挫掉了,自己调整好了相位。
今天在我们江边飞场正式首飞了,相当稳定。其他几位老模友轮流飞了后评价都很高。

毒一毒他们,我跟他们说好便宜啊空机才460一架。

网友:
425 翻的时候 比我的200和450 都要轻松灵活,航线又比他们稳定

网友:
 今天看到了 恭喜群主

楼主:
翻还没翻,但试了航线是比亚拓500要安定很多。

网友:
我总觉得是没有安装十字斜盘导轨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425的问题出现在向位器的卡点上,有点偏移所以造成十字盘相位不准也就是说 ...

向位器卡点指的是哪里, 我的问题好像和你这也有联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