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玩EP220 虚心求教~~老鸟帮帮忙

楼主(2011-02-02):
前日在论坛购得一架EP220 由于没有玩过此种小机 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
1. EP220配什么陀螺性价比比较好(考虑以后能用在500上)
2.还有其动力怎么配 多大的电调合适 什么无刷
电机
多少T的齿轮(只航线 悬停)
3.
舵机
选用什么的9G OR 3-4G的?(一般点的)
4不知道还需要什么特别的工具么? 知道的不妨说说哈
先这么多吧 真纠结 突然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行了 哎~~~希望大家帮帮忙 谢谢啦

网友A:
用500上?? 直接 GY520吧

网友B:
12a电调合适 4800kv无刷电机 15T齿轮
舵机选 3-4G
陀螺直接MB2.0吧

楼主:
不知道 GP750 780 能用在200上面么?

网友C:
我的200装的是780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D:
回复 楼主:

网友E:
如果以后想玩大机的话- -,还是直接上大机好了- -,小的很麻烦的- -

楼主:
准备日后上500 再大了就危险啦 哈哈

网友F:
小机不一定比大机便宜,但看人家在外面飞大的心里又痒痒。哈哈,还是各来一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