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个平衡仪,但是不知道买什么的,

楼主(2011-02-02):
KDS的是便宜,但是不知道好不好用,其他的我看都比较贵,麻烦有人用过的推荐下。

网友:
不建议用KDS,~~  不稳定, 而且也没意思~~~  请搜索一下论坛关于此话题吧

PS: 好好练技术才是硬道理

网友:
固朗的防飘平衡仪,新手的福音,实现早日对头的好帮手,低空感受各角度悬停的性价比设备, 价格从之前的千把来块降到现在就几百,

网友:
听说co-pilot 2比较好,1500元左右

网友A:
这些东西都差不多!

网友:
有钱买平衡仪,不如自己多加练习。除非你是无副翼,那么得弄个三轴的。貌似MB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东西都差不多!

差不错?!   你搞错了吧???~~~  KDS Flymentor和co-pilot 2我都用过~~~  我可以告诉你差得太远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我本人就是買了固朗原廠 450C 帶平衡儀套裝!

非常之好的平衡儀,說它不好的,可能是單獨買平衡儀自己加上直昇機,自己調校出問題!

所以建議不單獨買來裝,太複雜的太煩瑣的!

買450C帶平衡儀套裝,飛得非常爽!

如你在深圳,可借你爽一下,讓你感覺原廠的好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本人就是買了固朗原廠 450C 帶平衡儀套裝!

非常之好的平衡儀,說它不好的,可能是單獨買平衡儀自己加上直昇機,自己調校出問題!

所以建議不單獨買來裝,太複雜的太煩瑣的!

買450C帶平衡儀套裝 ...

大叔 新换个马甲?
语气 神态都是COOLMAN8啊!

网友D:
KDS Flymentor好呀,
練好了 不用也不會太傷本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KDS Flymentor好呀,
練好了 不用也不會太傷本呀

不太好~~  内置的陀螺仪太烂~~  飞高于2米就失去定位功能.....  3轴反映也不到位.....
而且KDS Flymentor的设置软件完全是抄Helicommand的平衡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叔 新换个马甲?
语气 神态都是COOLMAN8啊!

  我爸是李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