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模拟器只能玩固定翼 为什么

楼主(2011-02-02):
我TDF06A的控,自己做的音频线,玩FMS固定翼机型一切正常,切换到直机后就没任何反映了,用键盘玩直机倒是可以,就是控玩直机没任何反映,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记得是有个通道设置反向,好久不玩都忘记FMS啥样了

楼主:
就算是反向,那也应该有反映吧,现在任何反映都没有啊

网友A:
不是的 那个通道是管什么油门开关或者飞行模式的 反向了才开了

网友B:
你看看通道映射对不对。

网友C:
老大不是把控的模式切换了吧?
控不用动的。

网友C:
不过
能玩fms,就一定能玩G3,G4,
为什么不用更好一点的模拟器呢
fms详解: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6&highlight=fms

楼主: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反向开关,是装在电池仓后面的红色开关是吧,我拨动了,没任何反映

网友D:
楼主,其实FMS模拟器用Esky的四通控和USB玩更容易简单,完全没问题。
我就这样飞固定翼和直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