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观察到一个细节,貌似三轴飞行器不用反桨?

楼主(2011-02-02):
还有哦~
我手里有2颗一样的2212
2颗450马达
其他无刷几颗……
2颗不一型号的陀螺……
舵机
什么的也有
都是以前收来的
理论上……再买2颗
陀螺仪
就可以做3轴了

网友A:
但是陀螺仪太低端的话 是不能长时间自主稳定悬停的

楼主:
哦,正好~还有个问题
3轴,4轴是可以自动回中的么?? 怎么做到的??

网友B:
不上平衡仪的话,还是要手动的
三轴操作感觉与450基本一致

网友C:
Y3可以不用反桨,是用舵机控制其中一个舵机来锁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果然还是要平衡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