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C47的问题

楼主(2011-02-02):
我买了一架C47(GWS) 下单一的,双发,我用了2个无刷的外转子
电机
和电调,只用一个11.1V 20C 2200毫安的
电池
供电请问这样够吗?还有就是如何调2个电机的转速差?似乎电调上没有这个功能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接收机是机身内置的,天线延长出来,如果改成2.4G的会不会影响接收,机身的泡沫挺厚的,有2CM····不知道会不会影响?

网友A:
一样的电机一样的电调

网友B:
最好是双电调,双电池,别用2200MA的,用两个1500MA分别供电。Y线控制双电调。
天线不出来肯定无问题。要是贴边装,打个小孔探出来一点更好

楼主:
机子没地方放2个电池了······祝各位模友新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