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DS420倒飞能锁尾吗

楼主(2011-02-02):
亚拓的DS420在6V电压下只有1公斤的拉力,450倒飞尾巴能锁住吗?以前用MD922,同样的电子设备,比亚拓的DS420拉力还大,开了3D尾巴就开始抖!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感度大了

网友B:
3D的感度要比悬停设得小一些才行。

网友C:
401不用说尾巴了。棍子都能锁

楼主:
问题不在陀螺,问题在尾舵机!还有就是供电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D:
能 自旋翻

网友D:
说实话 自从我用420试过自旋翻后 完全改变了对锁尾舵机的认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是说420锁尾舵机相当给力,那我还是比较赞成!哈哈,它的性能给我意料之外的感觉,原先听别人说它没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