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新手装机求助

楼主(2011-02-02):
各位新年好,山寨V2机。ESKY0406A控。左手升降舵正常,但加油门时升降舵向下。请问正常吗?

楼主:
加油门时前面两个向上,但升降舵向下

网友A:
调一下反向 或者舵机换一下位置看看呢?

网友B:
通道分配对了么?对了就调各个舵机的正反向!

网友C:
你这控就别飞直机了吧

楼主:
各位好,终于飞起来了,原来的升降舵要安装在右边再反向就行了才行。早上发现点头现象,把升降舵换到了尾翼,现在又出现了金鱼尾,我想可能是舵机问题了,等上班了问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