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切3D后的状态比较!!!

楼主(2011-02-02):
现在有两架450,一架是飞越450PRO(轴传),一架是亚拓450sport
配置分别如下:飞越450PRO(轴传),MD933斜盘,亚拓450M电机,中特威40A电调,GY401+DS520锁尾,使用FUTABA6EX控+原装接收
                        亚拓450sport,日冠DS929MG斜盘,亚拓450M电机,亚拓35X电调,GP750+DS420锁尾,使用固朗KDS-6X控+原装接收
以上两架飞机用同一组电池,同样的3D曲线进行切3D后倒飞,状态如下:
      飞越450PRO切入3D后,由于转速一下变高,尾巴锁不住,尾巴在对尾状态下往左一抽一抽,每抽一次大概20°角,不加以更正就形成自旋!普通模式下很稳!
      亚拓450sport切入3D后,尾巴锁得很稳,只有稍微一点点抖动,基本可以忽略,倒飞的整个过程都没问题!
      检查过PRO的所有螺丝和轴承,还有机械结构,都没发现问题,请教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这些电子设备我想倒飞应该没问题的,为什么飞越的PRO会在3D下锁不住尾?

网友:
震动?感度?传动顺滑程度?一个一个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顺滑和感度绝对没问题,震动可能是有点,但是就算有点震动也不至于这么锁不住!

网友:
不懂,听说3D和普通陀螺设置不一样?

楼主:
3D的感度比普通低5%-10%,这个我知道!3D感度要精确点,普通感度范围大!

网友:
你把飞越的T 头换成亚托的,绝对不振了 ,要是想尾巴更加好一点,换一个亚托的滑套控制臂网上也就40多非常值,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楼主:
今天又飞过了,肯定不是机械问题,一开3D整个飞机就往右自旋,我觉得是供电不足和感度的问题!我以前用亚拓35X飞过,很好,就换了个中特威,就不行了!

楼主:
今天同样做了测试,把延迟调到0!稍微好点!但发现有双桨,明天继续测试!

楼主:
今天测试过了!一点双桨也没有的,在切了3D后尾巴还是抽动,而且切了3D后动力不大!螺距不变,飞机上下动得厉害!现在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中特威电调在3D下对四个舵机的供电不足,而换上35X后,用同样电池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我来顶你飞神:loveliness:

网友:
才马达齿 开3D 量电调的输出 接收的

网友:
我的也是中特威电调,电调高温的时候,功率减少一半,有时候 ,锁尾 很不稳定,哎 ,,,,,,,,,这航模配件啊 ,呵呵,没见有什么好的

网友(2011-03-08):
调电调电机进角,油门从大到小看看电机转速线性好不好!如果发现油门在某点电机转速突高或突低!表明电调线性差!尾巴当然锁不稳!任何进角都调试过线性都不好的话,换电调吧!没有任何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