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KS1210飞30cc汽油机,做3D动作能承受的住不?

楼主(2011-02-03):
请问MKS1210飞30cc汽油机,做3D动作能承受的住不?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用了很久的朋友

网友A:
50CC都不在话下

网友(2011-05-06):
各位好...
ds1210 它是 RTR 設計,, 主要是給初/中級 入門玩家使用.. 所以會有一定的好評...
如果您要用於 30CC~150CC 檔次已經是高檔機了 , 可選用 DS660A+ , 它有 塑膠版/ 金屬版 , 可依需求來使用..
這樣才不會因超規使用,,,導致傷害發生或愛機受損....

网友B:
1210~建議最多用到50油直就好,再往上就換高檔點的
汽油飛機~不建議!!

网友C: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