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网上别人玩得那么过瘾,新手想入手天富龙利剑,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2-03):
年少时的梦想,现在想玩一下油船,因为家门口就是一条小江比较漂亮,本地还没有找到任何组织,也没有跑过当地模型店,在TAOBAO和网上对比过,小弟想入手O型利剑,请问下高手,这种船适合新手玩吗?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有眼光,好船

网友:
可惜价格太高了!  现在汽油O艇帖子上接近成本价1600——1700都无人问津。 尤其你是在江里玩,江中熄火船就没有了。

网友:
不适合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价格太高了!  现在O艇帖子上1600——1700都无人问津。 尤其你是在江里玩,江中熄火船就没有了。

已经有买橡皮艇的打算了,,,玩船橡皮艇一定要的

网友:
最好先玩电的  电的干净方便 又快

网友B:
对于新手来说,油船是难伺候点,这种厂里装好的船速度也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也有HAM友?这里是BH7 KC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新手来说,油船是难伺候点,这种厂里装好的船速度也不快
你跑過了麼?

网友:
关键还是在熄火后怎么救援上  不管是电子启动 还是皮划艇 或者其他什么救援船之类的 先解决掉救援的问题是关键
其次油船对控的要求比较高,前些天不是一个模友的油船失控嘛。不过还好他只是原地打转。后又通过焊道把船推回来了。个人觉得PCM的控比较适合玩油船
最后是对机械原理有所了解,最起码拆开来自己会装吧。。。

网友:
利剑是不错的选择,我已经卖出很多条了。基本都是第一次玩油船的,我都建议他们玩这个船。通过QQ和电话基本都能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
现在的2.4控船完全没有问题,只要把天线处理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有买橡皮艇的打算了,,,玩船橡皮艇一定要的
防患于未然,正解。

楼主:
多谢各位的宝贵建议,,谢谢!船明天到手

网友:
好船啊!全套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