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自制的EP 200改成电机直驱,没有经验,想向大家取经。

楼主(2011-02-03):
想把EP200改成直驱模式,减低噪音,以前也见过这方面的帖子,但相对来说比较少,或者最后不了了之。自己也想尝试一下,电机铁心准备了好几种,也不清楚那一种合适。打算用自己的微型CNC做电机的转子、定子,也很简单。现在难的有以下几个方面:1  电机重量的问题,做出来肯定比原先的重。 2  电机的力矩问题。  3  定子的绕线数据。4  磁铁的选择问题。 5  电调的选择问题。    以上是自己主要碰到的难题,至于做出来跟转起来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难就难在能够用起来并超过原先的设计。

另外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自己的动力问题,年龄又长了一岁,动力又少了一分,心态又老了一点,经济压力又大,所以可能烂尾或者不了了之,大伙别怪啊!

下图白色齿轮就是EP200的大齿。

网友A:
不太懂这个

网友:
这就是做成了,动力够吗?我觉得至少要找到6-7个一样的电机合并铁心、磁铁叠起来,重绕线圈或许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这个

没事瞎折腾罢了!纯粹玩玩,不是商人,也没那么多的功利性。自己高兴就好!

楼主:
年龄大有个好处就是心理素质高,说不好听就是脸皮厚了很多,反正自己不懂就问,至于自己是否是白痴没什么关系,至少自己能够高兴就好。这不上次微软不是说网上招聘人才吗,我也去试了一下,结果人家还真回了信,可是当我把我苍白的个人简历寄过去的时候,结果就没了下文了。

网友:
又来折腾了

网友B:
完全可以,我就用软驱中的3个铁芯叠在一起成功制作了450的直驱电机,你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铁芯发热问题,因为电调的工作频率较高,铁芯发热,尽可能用薄的铁芯。
2、确定漆包线的直径和绕法,直接影响电机,KV应保持在300左右。
3、确定磁铁的级数。
4、重量无法减轻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我就用软驱中的3个铁芯叠在一起成功制作了450的直驱电机,你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铁芯发热问题,因为电调的工作频率较高,铁芯发热,尽可能用薄的铁芯。
2、确定漆包线的直径和绕法,直接影响电机, ...

三个铁芯叠一起的话重量是个问题,至少一个电机是原先单个电机的3倍以上,450没用过,200对重量比较敏感,估计重量会超过350克,实际上EP200重量超过320克的话性能大幅降低。

网友:
难就难在能够用起来并超过原先的设计!!!!!
这是个现实问题,因为一是重量比原先要大,二是做成直驱后转子惯性大,导致无法比以前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些资料: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0660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9390

这些资料都看过很多遍了,相对来说450对电机的重量方面来说没那么敏感,所以做200的直驱电机我想难度可能会更大一点。

网友(2011-03-10):
懂英语就看这个,4g3那么小都有人改成直驱了, 200更加没问题了. 等我不忙时,也将ep100改成直驱试试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295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