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KDS平衡仪失败,请支招

楼主(2011-02-03):
平衡仪买来后试飞感受:这不是平衡仪,是不平衡仪,可以叫做捣蛋仪,也就是说我不要求固定那不动,增稳就行,关键是现在不是增稳,而是故意给你使坏,故意让你翻,无法控制
(没有平衡仪悬停很稳,开了后无法控制)

经过如下(配置,用401陀螺,DS610锁尾,没用它的陀螺锁尾,没用平衡仪时飞机很稳):第一次试飞,飞起来的状态是这样的,就像舵机跳舵一样,他会突然的乱偏,无法操控,看论坛说是感度高了,插上电脑一看是70,调到65,还是不行,根本无法平衡 ,它给你捣蛋,随意乱翻。第二次试飞决定把平衡仪感度从0逐渐加大,发现一个问题,感度-19以上是手动(红灯常亮)感度-20红绿常亮才进入平衡模式(是否正常),感度=20试飞没事,加大到-40试飞没事,再加大到-50,可以飞,但不能平衡,还是偶尔给你捣蛋,或侧翻或前倾或后倾。所以我感觉这不叫平衡这叫捣蛋仪,呵呵。

飞机手动时很稳,开平衡后舵机正反正确,你向前倾,平衡仪可以把十字盘往后拉。其他参数都是缺省设置
现在问题是:1.哪点出了问题,导致飞机不稳定。我不用它自带的陀螺,KDS自带的陀螺感度是缺省值70(用调不?)。2,还需调整什么,是震动的问题么?我在KDS自带陀螺下有海绵胶。3,平衡仪感度到底要多少?我的感度高了乱翻,低了是手动,再高一点还是乱翻。根本无法平衡,请高手支招,还是平衡仪出了问题。

网友:
这地,要四面都是空旷地带才行!不能有建筑物等遮挡。

网友:
虽然没用过 但感觉应该在设置上面

网友:
 感觉还可以吧,光线如果不强的话还是不要用定位模式,用平衡模式,感度你可以一点点试着来嘛 ,感觉稍微设置下就能达到他宣传片里的效果啊!至少感觉猛加油,猛收油飞机都是直上直下的,凑合!但是话说回来,多少钱的东西啊,不能报太大的希望啊!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价格低于5K的所谓平衡仪,充其量也就算增稳而已,要高空定住不动是不可能的。

网友:
要在高空定住,必须带电子罗盘和GPS的!德国的都不行。目前好象没有直机用的,有4轴用的。

网友:
感觉这个KDS还可以 至少这个价格值了,我刚买的时候鼓捣了几天 好久没玩了都忘了怎么设置了

楼主:
呵呵,我不要求固定那不动,增稳就行,关键是现在不是增稳,而是故意给你使坏,故意让你翻(主动翻),无法控制,而平衡仪的功能是不容易翻啊,没有平衡仪悬停很稳,开了后无法控制

网友:
  你買套裝帶平衡儀的吧!設置方面太複雜了!

我的平衡儀450C都不知飛得多爽!
請看下面視頻!我的直昇機跟它一樣穩定!

网友:
http://www.tudou.com/v/p1xMVYlQxmc==.html

网友:
应该有些用处,可能还没有调好!

网友:
我的KDS平衡儀和LZ一样状况,故意,故意给你使坏让你翻(主动翻),都调过了感度低了没用,高了又给你使坏,买了3套KDS平衡仪就一套好用,2套都是这样让你翻的,是不是有假的产品,还是产品有问提?固郎小邱那说明一下否。。。。。。

网友A:
12楼你好,你用的JJ是KDS450C吗。我现在正在装450C。本来想买华科尔听你一说华科尔太好了我没敢买。看了这个视频起码说JJ选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楼你好,你用的JJ是KDS450C吗。我现在正在装450C。本来想买华科尔听你一说华科尔太好了我没敢买。看了这个视频起码说JJ选对。

  是我吧!我買固朗450C帶平衡儀套裝機的!
在實體店買!
回家都不用調試,充滿了電即能飛!
好幾個月前的事了,那時我玩別的直昇機,不能懸停,
玩了這450C,現在任何大小機,不用平衡儀,我也能懸停了!
是這平衡儀幫我進步的!在此聲明,我不認識固朗的人,我不是托!
因為它好,所以聖誕節我多買了台450S不帶平衡儀來粗用練習!

网友:
试试增强或减弱避震强度,有的陀螺防震好,你又把防震做的太好,他要不正常,有的陀螺仪怕震,你就要多垫几层泡棉,KDS的平衡仪没用过,具体性能我不了解,不过传感器我推荐LZ试试四角落贴法,就是把泡棉剪成四小块,垫在传感器的四个角上,看看会不会有改观

网友:
LS讲的有道理把泡棉剪成四小块,垫在传感器的四个角上能改观多了我试了

网友:
LZ 用的是什么飞机?吧机型和配置详细说说。这个捣蛋的情况多数是调试问题,
至于是否有假货,基本不用担心,没人敢以商品竞争的角度上做假货冒充。

楼主:
很高兴,终于有高手回复了,原来也有模友和我一样啊,心里平衡了一点。我的配置:亚脱500ESP,三个DS510,锁尾GY401+DS610,请小丘说一下还需要调试什么?平衡仪自带的陀螺感度默认是70,用不用调?出现我说的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现在不敢茫然调试了,因为他主动让飞机翻是很吓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