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用KDS平衡仪,帮帮忙

楼主(2011-02-03):
平衡仪买来后试飞感受:这不是平衡仪,是不平衡仪,可以叫做捣蛋仪,也就是说
我不要求固定那不动,增稳就行,关键是现在不是增稳,而是故意给你使坏,故意让你翻(主动翻),无法控制。(没有平衡仪悬停很稳,开了后无法控制)

经过如下(配置,用401陀螺,DS610锁尾,没用它的陀螺锁尾,没用平衡仪时飞机很稳):第一次试飞,飞起来的状态是这样的,就像舵机跳舵一样,他会突然的乱偏,无法操控,看论坛说是感度高了,插上电脑一看是70,调到65,还是不行,根本无法平衡 ,它给你捣蛋,随意乱翻。第二次试飞决定把平衡仪感度从0逐渐加大,发现一个问题,感度-19以上是手动(红灯常亮)感度-20红绿常亮才进入平衡模式(是否正常),感度-20试飞没事,加大到-40试飞没事,再加大到-50,可以飞,但不能平衡,还是偶尔给你捣蛋,或侧翻或前倾或后倾。所以我感觉这不叫平衡这叫捣蛋仪,呵呵。

飞机手动时很稳,开平衡后舵机正反正确,你向前倾,平衡仪可以把十字盘往后拉。其他参数都是缺省设置
现在问题是:1.哪点出了问题,导致飞机不稳定。我不用它自带的陀螺,KDS自带的陀螺感度是缺省值70(用调不?)。2,还需调整什么,是震动的问题么?我在KDS自带陀螺下有海绵胶。3,平衡仪感度到底要多少?我的感度高了乱翻,低了是手动,再高一点还是乱翻。根本无法平衡,请高手支招,还是平衡仪出了问题。

网友:
去年前我买过一套, 太垃圾了~~~  即使花了1晚时间去调至工作正确,隔天又花了一整天去试每个参数设置~~~ 即使最后能算是正常工作了 但还是非常不满意 (请某爸不要质疑我的调机的技术)~~~  然后卖掉了。。。
后来换了FMA的co-pilot2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平衡仪~~~~

之后我用过朋友的helicommand才发现KDS Flymentor的设置软件是完全抄helicommand的~~~  一句话!Flymentor是山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我不要求固定那不动,增稳就行,关键是现在不是增稳,而是故意给你使坏,故意让你翻,自己会主动侧翻或前倾或后倾,无法控制,没有平衡仪悬停很稳,开了后无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