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维修

楼主(2011-02-03):
哪位兄弟,会开关电源维修的,请帮帮忙我的一个12V33A的开关电源,通电后,风扇转,但是直流输出端无输出。新买的。是不是火线零星接错了会坏呢?

网友A:
是不是还有两根主电源的开关线没有关上,就像平常的AXT电脑开关电源,要短接绿和黑线后,主电源才打开的,联系卖家问问。

网友A:
一般的开关电源没有要认火线和零线的。

网友B:
毛病不大

网友C:
要接负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压总的有吧,电流先不说

网友D:
量一量输出端的二极管是不是烧了

网友C:
原帖由
yll624
于 2011-2-3 16:21 发表
电压总的有吧,电流先不说
你试一下,接个负载。

网友E:
空载保护吧。接负载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负载保护?还有这功能》?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真是负载保护,

网友F:
有些开关电源设置了空载保护,接上负载试试。

网友G:
看看有没有负载保险

网友H:
想学习开关电源方面的知识,

网友I:
如果一点电压没有可能是驱动管的问题
如果电压有 低于额定值 最大可能是爆电容

网友J:
先看看这风扇的工作电压,如果是直流的说明开关电源已经启动工作正常了,至于12V33A输出端有没有电压你先接个负载试试看,还没有去量量整流输出二极管,保险管

网友A:
主板来个照片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