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头一炸

楼主(2011-02-03):
奥体,3级风,降落速度不够,接近失速被风一刮打了个滚。
电机座掉了,好在损失不大,顺便拆散检修。

网友:
兔年首飞.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我今天中午平安飞了两个起落。回家充电。

网友A:
 我也大年初一炸了
靠。。开3D炸开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大年初一炸了
靠。。开3D炸开花了

我的也是初一炸了。刚做好的3D机,其实模拟器都没练好,就头痕玩翻滚,结果低空一个错舵90度大油门撞地!
年二十九才做好的飞机(断断续续历时3个月):

年初一落地开花:

损失:20A电调一个,9047桨一只,其他无大碍。机体已在初一下午基本修复~~

网友:
GEEBEE,好像不严重,慢慢修吧。

网友:
小GEEBEE,LZ那种装电机的方法很危险,头朝下炸的话,哪个木头很容易捅穿飞机,直接插到电池上。

网友:
这种有刷时代遗风的所谓"电机座",此时不炸更待何时,趁早改了它就OK

楼主:
谢谢LS两位,扎进机身不太可能了。
装机时就考虑到了木条和结合处强度的问题,用玻纤布加CH31做过补强了,为练降落已经断桨N个,报废电机轴承4个,木条和结合处都没问题。
不知大家怎么改的这个电机座,本来想搭个架子,可惜没有轻木片,右拉下拉不好掌握就沿用了木条。

网友:
呵呵,炸炸更健康

网友:
炸是必须的 哈哈

网友:
我也是大年初一头一炸
在一座未完工的大桥上飞大赛,第四起落起飞时,电机轴的卡子掉了,电机轴脱落,外转子连同桨一起飞出去了,飞机刚离地五六米,紧急控制失去动力的飞机向桥下滑翔,迫降成功,小伤。

网友:
小飞机蛮漂亮的。修修还能飞。

网友:
没问题,还能飞,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