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悲剧,700E连续烧两台凤凰电调,更新照片和配置

楼主(2011-02-03):
两台电调均是低空悬停2分钟后起火燃烧的。
1:配置
机型:700E 有副翼版
遥控设备:JRDSX9 DSM2+jr RD921
舵机:JR8915
陀螺仪:夸克陀螺+BLS251
bec:SGP

2:设置
油门曲线:
nomal:0 70 100
ST1:85 85 85
ST2:90 90 90
螺距曲线
nomal: -2 5 10

电调设置参考小罗在油门行程校准帖子里面的设置,没开定速模式
遥控器已经过行程校准
ST1: -6 5 12
ST2:12 0 12

楼主:
请别插队

发生经过:
第一次:正常悬停起飞 2分钟后电调空中起火,此时飞机离地面10CM左右,毫无征兆。
第二次:正常悬停在离地20CM的地方,空中断电,再次启动,电调起火燃烧。
以下是电调照片:

网友A:
这个电调带数据功能的,买个线读一下数据
估计是电流过大了

网友B:
LZ 节哀,我们这里2台设置的定速都很正常,我的已经飞了10几个起落了,下来都是温的
之前我有发过贴,台湾烧毁的也不少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4141
建议还是要检查下那次召回涉及的问题

网友A:
cutoffs的菜单给看看,是不是保护设置得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toffs的菜单给看看,是不是保护设置得太大了

保护默认 150A 硬切断,没问题。而且悬停应该不会有那么大的电流吧,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节哀,我们这里2台设置的定速都很正常,我的已经飞了10几个起落了,下来都是温的
之前我有发过贴,台湾烧毁的也不少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4141
建议还是要检查下那次召回涉及的问题

嗯 节哀,关键是想找出原因,不然真的只有用JIVE那个电调了。

网友:
中点70的油门这个要和螺距配合才行
你的中点螺距5°按道理应该没有问题的
还是前面的回帖,这个电调带数据记录功能
读出来就是最准确的

网友A:
飞行习惯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我帮朋友装了一天550e,用的是100A的凤凰ice系列
我调好了,数据也读出来了最大电流75A左右
换他飞就是不行
我认真看他飞完一个起落,读数据最大电流120A,
期间没有改变任何设置
原来这个朋友喜欢飞机高空垂直下落,然后接近地面是全油门爬升
就是爬升的时候电流达到120A,还好时间不长,数据显示只有7s
要不估计也over了,我告诉他不能这么飞,他说改不了了,飞习惯了
我桨最大螺距改成10°,随便他飞了。
我认为还是要读数据,用数据说话最好找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节哀,关键是想找出原因,不然真的只有用JIVE那个电调了。

Jive一样会烧,几率小一点而已,再找找原因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Jive一样会烧,几率小一点而已,再找找原因吧,呵呵

嗯 不找到原因之前不买了 上次就是心太急。

网友:
 楼主比我还惨啊

我今天是炸机了

网友:
   這跟燒錢沒分別呀!

我還想入700E的,本來電池就已經夠貴的了!

現在再看電調都燒毀,真的怕啦!

网友:
电机问题

网友D:
 蝎子5020-450KV。。。用好盈 120HV的路过

网友:
估计要买块上好的烧肉拜下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蝎子5020-450KV。。。用好盈 120HV的路过

烧的更快

网友:
难道这也要看人品啊。。。

网友:
杯具啊!

我的700E 3G 版和楼主一起购入.
1:配置
机型:700E 3G版
遥控设备:T8FG
舵机:DS610*3     MKS 760+MB 2.0  无副翼系统

2:设置
油门曲线:
nomal:0 60 100
ST1:85 85 85
ST2:9595 95
螺距曲线
nomal: -2 5 10

至今无事故!!感谢主!!

网友:
红红火火的一年啊

网友:
一定要找出原因。不能让电调白白死了

网友:
接连烧电调,该检查马达有短路没.....

网友E:
馬達短路~~~能停懸2分鐘嗎?沒這個可能
設定出錯機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馬達短路~~~能停懸2分鐘嗎?沒這個可能
設定出錯機率高

汗 都说是你设置出错 我也贴出了设置,,,郁闷了

网友F:
lz啊,庆幸吧,我都3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啊,庆幸吧,我都3个了

牛人发话了

网友:
兄弟  机械方面的原因查找了没? 比如电机齿和大齿的间隙, 单相轴承的顺滑度, 电机的轴承是否完好。上次河马给我电话时,还只听说你烧一个的。总能找到原因的。慢慢来

网友:
我的設定如下

螺距總行程為+/-12度
normal -4 5 12, 0 70 100
idel 1 -12 0 12, 100 90 100
idel 2 -12 0 12, 100 95 100
副翼對油門混控10%, 升降對油門混控10%

网友:
杯具男,慰问一下

网友:
找亚拓换2个啊,烧几个换几个

不换以后就别玩亚拓了

网友:
   流傳民間的火鳳凰原來是這樣的。

网友:
这个凤凰的电调,找亚拓也修不了,技术又不是亚拓的.LZ看看是那里设定有问题,不过连烧两个真够背的,替LZ的电调默哀一下.我用蝎子的一样出明火烧过,更惨

网友:
劝楼主换掉电调吧,知道日本那个HPI做车的厂家嘛,很大吧,现在都流行电车,他们的电调就是配的凤凰的厂家出的车用电调,返修率极高,开始的时候还帮身边的朋友邮寄到国外去修,虽然修是免费,但运费极高,后来我也懒得去管了,过年的时候听说浙江有个大款,玩车连续烧了好几个这样的电调,后来居然一口气买了10个,我X啊,W把多啊,最后小弟找HPI的问过,那电调返修率真的有点可怕,

凤凰也是一样的货色,一家人出的,设定软件,硬件都一样的,就外壳不一样。

所以建议楼主换JIVE吧,还有些人说设置导致烧毁,如果真的这样,还出什么电调,试想下,JIVE电调乱设一通,就会起火?

网友:
米货就是烦呀。都E文没多少人能看的明。  我是当中一个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实在不行两电调并联

网友(2011-03-22):
每次飞完(没烧前)都把电调数据读出来,看下温度,电流,转速功率等各方面数据是否正常,特别是温度和电流,我的HV120每次飞完电流最大一般在125~147之间,最高温度119华氏度左右,飞完手摸电调都是温热,只有以前开定速时飞完电调会烫手。我目前这个状况应该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我不改设置,一直这样飞将来也出现LZ一样的烧电调现象,那就绝对是凤凰电调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行习惯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我帮朋友装了一天550e,用的是100A的凤凰ice系列
我调好了,数据也读出来了最大电流75A左右
换他飞就是不行
我认真看他飞完一个起落,读数据最大电流120A,
期间没有改变任何设置
原 ...

也就是说凤凰电调不能3D 只能悬停 那这个电调也太垃圾了吧  我450也是快落地的时候满油门在推上去 从来没烧过电调 我认为电调的最大承载应该超过暴力飞行时产生的电流 如果不能的话就是不能胜任的电调 那花那么多钱买它干什么? 要是因为电调把昂贵的飞机炸坏了 那就更不值

网友:
原来传说中的凤凰也这么差劲啊

网友G:
LZ 烧的是凤凰 ICE 120HV吧, 一点不希奇。

CC ICE就这个120HV最容易烧,如果你上网搜下,烧掉的基本都是这一款,国外论坛上有人拆了研究过,结论是这只电调设计有些问题。

现在凤凰 ICE 120HV寄回厂家返修,厂家问都不问直接给你换新的,不过对大陆用户来讲,邮费够高的,呵呵。

建议买了YT套装机的把ICE系列电调卖掉买凤凰非ICE系列的110HV或者有米就直接上Jive就对了,绝不后悔,我用Jive 80HV和120HV半年多, 经常30%油门长时间做F3C悬停,这个最考验电调, 因为FET的开关频率会很高, 从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Jive也有听说过失效的(很少), 但是从没有烧火的,上面有人说JIVE烧掉,求图求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 烧的是凤凰 ICE 120HV吧, 一点不希奇。

CC ICE就这个120HV最容易烧,如果你上网搜下,烧掉的基本都是这一款,国外论坛上有人拆了研究过,结论是这只电调设计有些问题。

现在凤凰 ICE 120HV寄回厂家返修,厂 ...

THINKS!我也是那么想的!

网友:
换160A吧,还没听说700E烧160A的凤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调带数据功能的,买个线读一下数据
估计是电流过大了

没机会了   小罗进角 设定的是7度    好像

网友:
本来还在琢磨上700E的, 现在发现还得小等段时间了,设置错就会烧电调的话我只能赞这电调了

网友:
继续用自己的JIVE

网友:
估计是马达线 有没有焊好 我450马达线 有虚焊 一天连烧2个 丫拓电调

网友:
就悬停 2分钟 感觉没有力 还没有下来就帽

烟了

网友(2011-05-10):
我的也烧了,才离地6~7秒就着火了,高度半米左右,立马上前拔掉电池线。着火飞出来的燃烧物溅到了大齿轮上,大齿轮也着火了,当时因为是白天太阳大,所以只扑灭了电调的火,大齿轮着火是淡蓝色的火,一直没留意,看着机子发了一会呆,才感觉怎么大齿轮在融化呢?走近一看才知道是着火了,我拷,连侧板、好几个连杆头、舵机壳都烧融了。。。怎么吹了也吹不灭,心里那个急呀 。。。好在车上有瓶水,立马拿来浇一下去,总算灭了。。。。

    当时是新机装好第一次试飞,好在没装头罩,不然也没了。

损失:侧板一块,电调一个,电机也烧了,接收机用的BEC电源也烧了,舵机壳2个,连杆头8个

网友:
楼上十分恐怖啊,
像鬼火 !!!

楼主:
看吧 这种问题了 亚托的那些所谓厂手就不出来了,差劲。

网友:
烧得很厉害嘛

网友:
吓人,我的国产120不知道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网友:
我们俱乐部也发生了电调着火现象,所以与其总担惊受怕不如斩钉截铁,看看我们DIY的新700E

没人愿意花冤枉钱,辛苦挣钱都不容易,我们真的很无奈。

网友H:
顶 Kontronik !!! 我用过觉得他是最好的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顶 Kontronik !!! 我用过觉得他是最好的了~~~

价格也是杀人的,一个电调好像3000多,电机也不便宜,肯定超过飞机本身的价值了

网友:
不想再玩700了,关注3GX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价格也是杀人的,一个电调好像3000多,电机也不便宜,肯定超过飞机本身的价值了

贵! 一个电调差不多半个700E的价钱了!~~ 不过物有所值

网友:
JIVE肯定是最好的电调了,其他的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2011-06-20):
上周五。我们出去飞时也有一台着火了。我是亲眼所见,不然真的不会相信。呵呵,我手机里还有尸体的照片那!

楼主:
而且为了这个电调,我的700MX电机也发回去检测,检测说没有问题,至今为止还一直声称在路上,在路上起码有两个月,汗。

楼主:
q

亚拓客服本论坛也不少,但是也不见有回复的

网友:
怎么就莫名其妙的烧了呢

网友:
就悬停 不到1分钟 感觉没有力 还没有下来就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