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N 又遇见 疑难杂症 ~~~~~~~~~!

楼主(2011-02-03):
今天去飞700N  遇到个奇怪的事情     发动机是新的    刚磨好  亚拓91发动机   中针1.8  高针1.8    用的是GV-1的定速      普通模式 定速1100     IDEL1 定速1700     飞机飞起来 后 普通模式定速非常正常   切到IDEL1  定速也正常    但是一做大螺距 变换动作 发动机  立马转速 掉的  不如普通模式的转速   再切回普通模式 正常   再切IDEL1 又正常    一做大螺距动作 转速 立马又没有  不是调转   是飞机飞平 后 还是老样子   一定要切到普通 模式 再切IDEL  又正常  怪事情了    想问问高手们 这是怎么一会儿事儿呀???

楼主:
谢谢 楼上各位  现在断定  定速出毛病了  定速 拆掉 一切正常

网友:
奇人奇事 1100转也能县停,掉转不恢复调油针去吧

网友:
都是夜猫子。。。

楼主:
绝对启动了   烟很厚 转速 感觉非常高

网友:
转速1100应该不会启动定速功能 NOR1750 IDEL1:1800 IDEL2:1900 你试试

楼主:
而且我定速设置 1100转的 时候 猛推油门 也不掉转 而且爬的很猛  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我感觉转速一点都不低

楼主:
周大哥   看来你没明白我意思  我这不是调转 调转应该螺距小的时候 会恢复转速  他是掉下去后 就不再恢复转速了  转速比悬停模式的1100转 还要低  我反而那时候 切普通模式  转速 又上去了

网友:
我知道的没有拿1100转飞悬停的,就算是50最低也不能低于1500转啊,你悬停的时候转速这么低飞机不晃吗?IDEL定速在1700转,不用说大负荷的动作,就是急推几下油门都会掉转。

楼主:
恩  那我明天先试试

网友:
先按周大哥说的试试吧。可能确实跟转速低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发动机 普通模式1700转以上  IDEL1900转以上,50和55发动机可以设置在2100转。还有普通模式不用定速,曲线就可以,何必弄的那么复杂。

难道我这个 问题 和转速太低有关系嘛???我还是没有等到答 案。。。。。

网友A:
91发动机 普通模式1700转以上  IDEL1900转以上,50和55发动机可以设置在2100转。还有普通模式不用定速,曲线就可以,何必弄的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0 1700不叫定速,1600悬停,2000idle

你说的是600吧。。。。

网友B:
1100 1700不叫定速,1600悬停,2000idle

楼主:
顺便说一下  感应 强度  我在定速里看到  有96%

楼主:
天气不冷。。。。。。。。上海  今天中午气温 在10℃左右

网友:
你们那里什么天气  冷吗?GV-1定速探头 有的天气冷了 不好用  我们这里有好几个飞机出现你这个问题   买个701专用定速探头装你GV-1定速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