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机,电机或者电调似乎出问题了

楼主(2011-02-03):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xNDE3NDgw.html
这个是什么问题,麻烦帮看看
XXD2218+XXD50A

网友A:
电调的进角选择没有问题吧?

楼主:
没有,电机拆出来单独测试,转速还正常,不会一卡一卡

网友B:
负载会不会有点大,也就是阻力大。尝试下超级柔的加油门试试。

网友C:
如果拆下来电机能顺畅的转动,就看看转动的力量大不大,如果力量大,就排除了,电调电机的毛病,如果不大电机或者电调就一定有一个有问题。
分开讲,电机电调没问题的话,是不是齿轮配合太紧,用手拨下大桨,看看转动是否顺畅,再用手拨动齿轮看看费不费劲。
如果电机表现为虽然能转动可是没力气,就只能调节进角了。
都没有好转的话,建议找魔友看看有没有多余的电机,拿来试试排除法。
最后就是,你的电池电力充足吗?

网友D:
这是什么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