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新手玩电直要买什么控?

楼主(2011-02-03):
各位请问新手买控要买多少通的?还有就是以后玩3d的飞机是不是就不用换控了?

网友:
偶是新手·····刚入的亚拓450pro加T8FG·······XG7的做工实在不给力啊·····

网友:
9x2

网友:
控6通以上的都可以飞3D,沙发的配置我觉得很好

楼主:
多谢各位,那请问T8FG带什么标配?头一次买这个省的被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偶2700入的·····SB的接受机····别的就没什么了···控的电池还有充电的变压器·····貌似还有个开关····不过没用上····外加一个挂带·····貌似还有个小卡头···对频用的··也没用上····

楼主:
好的,谢谢了,各位新年愉快

网友:
8fg 10cg都可以,主要看你周围的朋友用什么控这样有问题可以有人帮你。

网友:
理论上飞3D用6通道的就可以了。新人买个国产控就足够了。

网友:
这个跟个人情况有关,这个没必要追求顶级配置

网友:
高端的,一定。

不管国产,舶来品。

最好再买个低端的二手练练模拟。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tec Aurora 9

  有米

网友:
futaba T12FG足够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