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11-02-03):
今天看贴,发现个宝贝,不知是什么淘宝商家那个有卖的,什麽价格,万分感谢

网友:
百度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个是机用丝锥夹头,可根据需要调整攻丝时的打滑力度,避免丝锥断,第二个是机用板牙,换不同的板牙可以扳不同直径的螺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呀,知道在哪里买吗?有2号柄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丝锥的找到了,那个机用板牙套那家有卖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2011-05-06):
我这边东莞长安,什么都有

网友:
直接上一个80卡盘,,,,,,,,,,,,配莫氏2号铣床吊杆,,,,,,,,,,,,,,可以干很多事